求助 关于雷鸟电调

楼主(2004-02-22):
我的电调还没用几次 一天通电后无反应,经检查供给接受机的电压接近于零。右下脚的
一个贴片二极管(我猜应是稳压管)发热。我想毛病是出在它上或者是为接受机供电的那个
稳压三极管上 哪位高人能告诉我它们的型号

网友A:
你想办法先给接受机单独供电,然后推油门检查电调有电压没有,如果不得行的话可以和天上的鱼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