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电直抖舵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2004-03-15):
有哪位知道我的雷鸟电直为何经常抖舵?两个
舵机
都抖,
电机
转和不转都一样?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你这样试试:
1、先开发射机,再开接收机
2、发射机天线记得要全部拉开
3、试验一下发射机的遥控距离
4、将接收机上的两个舵机插头互换试一下
5、检查一下周围是否有什么干扰源,换个地方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