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vidct ,12V的里电1300MA,1600MA哪种更适合雷鸟.为 ...
请问 vidct ,12V的里电1300MA,1600MA哪种更适合雷鸟.为什麽?

楼主(2004-03-18):
请问 vidct ,12V的里电1300MA,1600MA哪种更适合雷鸟.

网友A:
其实两种都可以用,1600mAh更有优势一些,容量大飞行时间就长,另外1600的放电性能会更好一些,比1300mAh更暴一些。1300一般在调试得很好的机器上可以飞到20分钟,1600的是30分钟。

楼主:
1600ma的电池会不会太重呢?好象有130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