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的飞达副翼和生降都能控制,就是混控不起作用,怎么办?

楼主(2003-05-16):
只是混控亮红灯,主浆和尾浆都不受遥控,请各位高手看看如何解决?

网友A:
是新机器吗?

楼主:
是啊,只飞了一周.

网友B:
是否在接电源前开遥控器并把油门放到了最小点,包括油门的微调.
我的机器是这样才行.

楼主:
ah64:谢谢!
你说的情况我也碰到过,是这样子的,但是最后找出的是接收机的晶体接触不好造成的,拔下来用小刀刮几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