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KE E400充电器坏了可以用用雷鸟的原配充电器替代 ...
[求助]AKE E400充电器坏了可以用用雷鸟的原配充电器替代吗?

楼主(2004-05-19):
昨天插E400+AKE1703s充电,突然就冒烟了,看了一下接口被我拉过,线露出来的短路了!~~~想用雷鸟的
充电器
替代e400,不知道是否可行??用表测了一下雷鸟的充电器的电压居然18v ,充电器上印着的是12v不敢贸然使用!~~求助各位帮我看看能不能用啊!怕怕!

网友A:
可以用,1730S可以自动停止,本来用13V电压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是18V,问题也不是很大,但毕竟不标准。不过以前我以前也用原配电源接17xx,充电不会有问题。

楼主:
18v真的没问题吗?有点害怕,如果用雷鸟的充电器,现在没灯,我如何判断它什么时候能充满啊??我的电池是AKE 1300 11.1v

楼主:
噢,明白了,非常感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