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买的雷鸟小电直,是9.6V的,想换11.1V的锂电池,还需要换电机吗?

楼主(2004-06-15):
刚买的雷鸟,750元,在沈阳买的。
想换11.1V锂电池,还用不用换电机,原来的是9.6V。

网友:

750?包遥控还是蛮便宜的。

网友:

应该不包括遥控了
否则这样的遥控器你敢用吗?

网友:

750?全套设备嘛?行动了!

网友:

我顶,我也想升级电池和电机
就是担心电压提高了会烧毁一些电子设备比如遥控接受电路或陀螺仪什么的。

网友:

原配的电机用11.1V锂电没问题,就是尾电机会负荷高点,电路板不会出问题

楼主:

哦,对不起,些错了,是950,全套的

楼主:

谢谢楼上,这么说只换尾电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