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原配的模拟软件在WINXP不能用吗?

楼主(2004-05-18):
我安装了软件以后,每次打开都是说检测不到设备,到底是线有问题还是不能在XP里用?
遥控器
遥控电直时一切正常,请各位指教一下!

楼主:
没人能答我吗?

网友A(2004-06-18):
我的和你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我知道为什么了,以为软件是在DOS下编写的,所以要在WIN98上才能运行

网友B:
咦
在什么操作系统下编写程序难道还XX?

楼主:
因为它是用纯DOS编写的,现在WINXP都不带DOS了,所以不能用啊

网友C:
我买的雷鸟II配的模拟器就可以在xp下用,一点问题没有啊

楼主:
那就怪了,大多数人都用不了,连斑竹都说不行,你是奇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