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2电池问题

楼主(2004-06-02):
我刚买了个雷鸟2电直,说明书上说它的
电池
充电半小时能飞15分钟,我今天到外面试了一下,3-4分钟电力就不足了,请问是充电时间不够吗?

网友A:
说明书上的文字不能全信!就像2.4升的汽车耗油100公里7升一样,实际跑下来没12、3升不算数。所以15分钟应该打个5折。能飞到7、8分钟就已经很不错了。

楼主:
可我的是3折啊55555555

网友B:
还有,一般半小时电池是充不满的。(我的雷鸟2用原配的充电器差不多要一个小时)

网友C:
晕~~~我的可是照vidct大哥说的,每次都充两个小时,电池开始发烫才结束啊

网友D:
我的也是雷鸟,3分钟左右就飞不起来了,根本飞不了7分钟,我正准备换电池呢

网友A:
其实这样的,这种小电直,包括JABO、先豪这些,只要是用的镍氢电池的,不管是8.4V还是9.6V,都只能飞到7分钟左右,这是调试得很好时的结果。9.6V和8.4V的区别是,9.6V动力更强,而且更稳定,而且也不需要很仔细的调。因为8.4V动力较弱,所以必须很仔细的调才能有最好的效果。所以一般飞7、8分钟就很不错了,调得不好的,飞行时间在5分钟以下。
要想飞行时间长,锂电是必需的,可以飞到20分钟以上。

网友D: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Good luck!

网友E:
我的水平能在空中留10秒就不错了~~~ (家里的阳光室也比较小)... 断断续续的调着玩一个下午没问题~~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