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全部家当

楼主(2003-05-19):
这是我玩飞达的全部家当。还是想再买一个FF6

网友:
俺比你好点,就一个充电器,若干电池!

楼主:
飞达的电池容量太小,有时我把这些电池组织起来,用一根长电线接到机机上,电池放在地上,也可以飞。轻很多,只要一点点动力就能起飞

网友A:
这个办法好。会不会出现电线细了、长了会发烫,或压降太大。是否用稳压电源直接飞。

网友B:
重庆有卖的吗?

楼主:
不会,线别太长,也不要太短(否则不好飞),用八节电池,你看到了我一共有八节充电电池噻!要先测电压哟!烧电机我不管:)还要机机前面要配重,配远一点。
到处都有买的,只要你那里有五金百货公司。

网友:
这下电池不是问题,电机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