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侧滑的问题

楼主(2003-09-10):
请教各位老飞行员,为什么我的雷鸟还没飞起来就一直向左侧滑,操舵也没作用,要离地的时候还把悬翼打在地上?

网友:

初学者都有一个经验式的概念,就是认为直升机在悬停时机身应该垂直于地面.其实不然,主旋翼与尾浆共同作用使得直升机悬停时的姿态产生偏移,主轴与地面会有一定的夹角,寻找到合适的悬停姿态,你的jj就不会再侧滑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arnold在 2003/09/10 00:55am 编辑]

什么是“合适的悬停姿态”?

网友:

就是要实时的根据当前姿态的运动趋势,进行有预见的往反方向打舵,这样才能悬停。

网友:

如果是初学者,所有直升机都是同样的特性。

网友:

胆子大一点,直接起来就没有问题了,离地就好了

网友(2004-06-23):

下面引用由steve2003/09/10 01:48pm 发表的内容:
胆子大一点,直接起来就没有问题了,离地就好了
是的,我也是刚上手,有侧滑现象,飞起来后就没有了。

网友:

飞起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