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imx新买的jabo,遥控器大家看看是不是有问题,还是本来就这样?

楼主(2004-02-25):
打开包装发现右边的控制杆不能自动恢复到中间,只能手动恢复,就是照片中这样?请问大家的是不是都是这样?谢谢

网友:

右边的杆是油门,当然必须是不会自动回中的了。并且在开机时,一直都是放到最低位的。

楼主:

谢谢斑竹,明白了,不过当我装电池的时候发现最后一排没有铁片,是不是也是都这样?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天使同行在 2004/02/24 06:46pm 编辑]

哈哈.乐翻~`弄的第一个问题跟幌子似的.

我的有铁片:)

楼主:

别笑话俺,俺今天才拿到jabo,准备研究一番,听无数人都说小电直不好开,

网友:

是的,直升机是遥控模型中难度最高的一个

网友:

电池触片掉了,在包装中找一下

网友:

找不到就给商城留言,他们会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