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是新手刚买的促销JABO,几个问题问老鸟!

楼主(2004-02-24):
1、发射机是四个通道的,看说明书上没有怎么起降说明,能否详细给说说;
2、发射机两个推杆左面一个上下左右都是可以马上弹回,右面的上下是搬到那里就停那里的,请问具体什么应用呢?谢谢
3、
电池
一般冲多长时间?700MAh 8。4V自带的
充电器
;
4、发射机上有两个标签,一个写了72,一个是35.120发射机型号是ZhangHua PCM-4CH,那我的频率到底是多少啊?
5、发射机另外有四个刻度调整微调,怎么用呢?
望老手教教啊,谢谢!

网友A:
你还没飞过吧,这些问题说明书里可是都有答案的。
充好电后,用手抓住脚架,每个推杆都试一下,你就会马上知道他们各自的用途,微调是各推杆的微量补充。

网友B:
原配的电池大约充电两小时以后就烫得不行了:)感觉比较热时就ok了:)

网友C:
2。5小时左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