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购的JABO刚到货,有几个问题

楼主(2004-02-17):
1:怎么没有厂名地址啊?三无产品??
2:说明书太简单了,我只飞过380元的2通道电直,小学时到是参加过省航模比赛,可也有20年没摸过了,而且那时都是什么一级牵引之类的东东,这能行吗?
3:厂家建议先在电脑上练,可什么都不提供,听说还得改接口等,这不是难为新手嘛,难怪玩的人少。
4:机壳也太薄了,感觉一捏即碎,别说摔了;
别的地方还没看懂呢,边看边学吧,还请老模友多指教

网友:

我都吃亏了
规劝大家不要买
没人听。。。。。。。。。

网友:

在电脑上练是要求你另外买套飞机模拟器的软件才行(比如G2),你可在5IMX的商城里找到的
一般新手玩都是不装机壳的。

网友:

我来说一下吧:
1.网上购物,出于自我保护可以理解,商家就是5iMX,
2.玩模型需要摸索,实践出真知,说明书够用了,
3.电脑上练?还不如打游戏,电直是最难控制的,玩的人十有八九是过客,
4.飞飞再说吧,容易坏的不是机壳,
建议:在脚架下面加两条泡沫塑料,耐摔。

网友:

我也来补充一句:别把模型当玩具。

网友:

这么夸张?

网友:

下面引用由ying5212004/02/17 02:44am 发表的内容:
1:怎么没有厂名地址啊?三无产品??
2:说明书太简单了,我只飞过380元的2通道电直,小学时到是参加过省航模比赛,可也有20年没摸过了,而且那时都是什么一级牵引之类的东东,这能行吗?
3:厂家建议先在电脑 ...
1)有人说了我就不说了~
2)说明书太简单了?我觉得够了啊??我才第一次玩!看看就会了~但是我还是只能飞升降!做动作?难啊!多练练吧~
3)JIABO小电直不需要改的,你用FMS就不用改,他们说的是在G2模拟起上要改!至于先在电脑上玩?我觉得还是直接用真机练更好!

网友:

玩航模其实有不少难度的,尤其是玩直机,但你经过多少次的失败后如果能够坚持下去,那对你也是一个锻炼的机会,玩模型一定要多动手,多动脑.如果你只是一时兴趣还是建议你一开始就不要玩了.

网友:

我的嘉宝距离不超过4米.设备今天返厂去修了:)
我坚持在4米内练习了一个多月,已然可以悬停10秒了.(其间尾桨更换了仨.尾电机已经在使用第四个了.起落架碎了一百遍~~一百遍~``)

网友:

确定是什么设备故障了吗?发射机还是接受; 如何修理啊, 不至于把整个飞机加上发射邮寄回去巴???

网友:

我来说句话:直升机是遥控模型中难度最高,要求最高的一个项目,以前的直升机如果学会悬停知道要花多长时间吗?半年! 学会航线知道要花多长时间吗?1-2年!
所以对直升机要有耐心,不断的调试、练习,这样才能飞起来,飞好它,等你能飞起来的时候,那种心情,甭提多爽了!

网友:

其实在电脑上练习还是很有帮助的,当然,我说的是G2,用FMS练习直升机就不行了。我在电脑上先学会了悬停,在用真机(飞达)操作时,再练习1个小时就可以玩了。但是要注意的是,你在电脑里要刻意加大一些难度,比如说模拟有风的天气状况,否则用真机飞行时,你就只能在室内了:)

网友:

是你的技術不行吧

楼主:

谢谢各位老模友的指教。由于时间精力有限,不能象各位模友一样DIY、不断的调试、练习,因此对厂家、商城等专业部门期望过高;但我想最起码应该提供一个较易进入的台阶,比如:调试光盘;电脑练习光盘;各种转接线等,我想这些对于商城厂家的专业人士应不成问题,成本也高不到哪去;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航模,可惜门槛太高,而厂家的前期和售后工作不到位,让很多模友止步。我也知道模型不是玩具,确实需要不断的调试、练习,但我希望买到模型后能马上开始,而不是花时间去作厂家该做的工作,就象我买辆车,我希望马上能开,而不是先要用锤子、扳子大修一遍,当然以后可以慢慢再学修车;买台电视,还得到各个电子市场买电源线,还得自己改各种接口,哇,累死我!呵呵,一点想法,纯属新手心得,老模友别笑我

网友:

有道理,要增强服务意识。

网友:

如果当地有模型俱乐部的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模型俱乐部可以帮助每个会员做好各种预备工作,当然可能是有付出的。

网友:

同意!
顶!

楼主:

又下雪了,佳宝还没飞

网友:

不是发射机的问题.可能是接收机部分或者混控部分出问题.陀螺应该是正常的..
现象是距离稍远主电机和尾电机疯转.大概有两秒的时间...我把接收板拆了和发射机一起交给经销商了..答复说大约两周时间有结果:)当然.是我在5imx商城定了gws陀螺和雷鸟混控到货以后我才决定拆的.这样以后再购置空机就ok了:)
这两天才把飞机装好.很快会发照片上来:)飞行录像也有.不过不知道怎么发

网友:

看看固顶的帖子:如何发录象及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