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bo主浆的问题。

楼主(2004-02-26):
我的jabo主浆很活,我用螺丝刀紧也拧不动,于是就没有调,这两天都是只要停下来必然两个浆歪向同一边,但是开起来以后又各自复员,请问这样是不是没有问题?积极练习摸索中

楼主:
昨天一天在床上练,今天在客厅练,基本上都在琢磨起飞,最高今天飞到20cm,不过已经很满意了,因为到20cm的时候我就很慌,它冲着我的电视过去。家里还是太小了,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东西损坏

楼主:
忘了说:机器买回来从来没有调过,(也不会调),看到没有双桨就开始飞了(我暂且认为飞机在厂里面人家已经飞过一次吧?!)反正飞起来的问题我相信都是可以通过遥控修改的,像我这样不会玩的人还是不调为妙。起飞的时候我一般要右杆相左打快到头(因为一转起来飞机就整体向左偏移),左杆向下拉(因为感觉块起飞前机头向前倾),一但到了临界点,就赶紧把右杆回复,但是飞起来后飞机还是会向右或者其他方向跑,这时候思绪就乱了。

网友A:
基本上只要飞起来没有双桨就问题不大,不过如有条件略加紧固则更好。我是见过老外飞小电直也有如你讲的现象,桨就像是没有固定的,启动快了都会摔到一边的。
如果你想紧固,可以考虑加垫圈。其实正常情况下,不加垫圈也呆以紧固。
另外要注意,紧固的程度达到2成就可以了,不要太紧,不然转起来就摔不开了。直升机桨都是靠自身惯性把桨摔平衡的。

网友B:
VIDCT老大:Jaba的主浆出现双浆如何调整?

网友C:
难怪我要花很多时间来调整大桨,敢情是上的太紧了。

网友A:
调双桨的方法看旧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