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BO改造实验,请教刘老师

楼主(2004-02-26):
[这个贴子最后由dark在 2004/02/26 01:41am 编辑]

jabo斜盘动作不灵活,上次在刘老师工作室请教过,据说弄个球头会好一些。现在对小电直的原理也比较熟悉了,自己试了一下,没成功:)
路边捡了一个钢珠,明知道直径不合适的,但是先动手试试,于是.....
先退火

磨个平面

钻孔,有点歪

再修整

这个直径肯定装不进红色圈的位置的,只能装绿色圈的位置,但是试过没有什么改善.....

请教刘老师,如果按这个方法改,是不是应该找个直径小一点的钢珠放在红色圈的位置,并且括大孔径斜盘内盘孔径以配合钢珠?
http://www.5imx.com/shop/smallimg/fd5012.gif

网友:

不错,顶DIY者。我的电直也修好了。

网友:

仔细观察一下倾盘就可以发现,外盘的两个球头和内盘的四个球头是处于同一平面的,内盘孔径最小、卡在主轴上摆动的位置也在这个平面上。这样斜盘倾斜时每对球头是绕着其连线中心点作等长转动,使两根双孔连杆作对称的平行上下移动,保证旋翼头工作平稳。很显然增加的球头是很难将球心放到这个平面上的,容易的位置是在其下面。于是每对球头作的将是其连线高于转动点的摆动,向下一侧球头活动臂相对增长,向上一侧球头活动臂缩短,双孔连杆作的将是不对称运动。旋翼头受到的不是良好的控制。在实际飞行中的影响有多大,稳定性和灵活性是不是有改善我不知道,但对于追求更高的性能肯定埋下了隐患。飞达上类似的地方还有旋翼头和稳定翼。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招潮蟹在 2004/02/27 11:24am 编辑]

   模型店現在買的到 你們可以找找看 裡面已經有球头 30元一個

网友:

以后你要感谢这个路边捡到的钢珠。。。

楼主:

下面引用由招潮蟹2004/02/27 11:17am 发表的内容:
模型店現在買的到 你們可以找找看 裡面已經有球头 30元一個
(photo.5imx.com/up/0402/20042271116390.jpg)
(photo.5imx.com/up/0402/20042271116391.jpg)

这个零件在什么地方买到的??!!请问你在哪个城市??
我要买!!!

网友:

   你們那裡找不到嗎 再等等看 其他模友應該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