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专家用过JABO 的PE桨, 好用否

楼主(2004-03-02):
可能我安装的不对, 升力非常的小, 油门到头才可以离地; 怎么装的呢? 效果咱样??

网友A:
我的嘉宝用的就是PE浆,可我刚入门学飞,两天已打坏三副了。一句话,----难飞!
不知哪位高手能指点指点??

网友B:
PE浆调好了好飞,但是很难调好,并且调好了一会就又不行了。
感觉不如雷鸟浆

楼主:
非常有道理, 确实没办法调整好; 有什么可调的呢,就是那个一边薄,一边厚的垫片; 又不能固定, 还那么大孔径, 肯定要跑的; 设计真是失败

网友C:
尽量远离墙壁等障碍物就不会打坏浆了

网友D:
我买的两副PE桨打坏一副后就一直用雷鸟桨练飞,菜鸟阶段用PE桨肯定不划算。

楼主:
请教请教您那是怎么安装的; 用2个还是4个一边薄的塑料片? 位置?? 好像即使一侧装一个塑料片也又问题 1 太厚, 会干扰下面平衡翼盘 2 没办法固定,没多少时间塑料片就滑动了; 总不能扭死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