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难题了,我的JABO飞不起来了!

楼主(2004-02-27):
昨日摔了一下就在也飞不起来了,不知道如何办啊?机器发出的声音很怪不是嗡嗡的有点响,换了一对泡沫主浆也不行,不知道和主浆一起的那两个小浆原本的角度应该如何的,现在看了看主浆是不是有可能出现“双桨”了,请各位大侠帮助啊!!!!

网友:

你说说具体有什么情况

楼主:

飞不起来了,没有升了一样,电池是有电的,发射机也有的

网友:

大桨的转速怎麽样?

网友:

说具体点咯,转速啊,尾电机 什么的

网友:

可能齿轮配合被摔紧了

楼主:

尾电机运行正常,主电机运行也正常,大桨的转速应该是好的

网友:

这就怪了。
检查大桨的迎角,那两个小桨是平衡翼,迎角为0。

楼主:

下面引用由fastarrow2004/02/27 06:58pm 发表的内容:
可能齿轮配合被摔紧了
怎么看是否你说的问题?

楼主:

下面引用由东方朔2004/02/28 11:58am 发表的内容:
这就怪了。
检查大桨的迎角,那两个小桨是平衡翼,迎角为0。
新手啊 何为迎角?大奖的迎角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检查齿轮松紧配合简单的方法:用手转动大齿盘,看转动是否顺畅,再看大小齿轮咬合时,是否顶住根部,要有一点间隙才行。
迎角就是迎风面的角度,跟风扇的原理一样,风翼有一定的角度,有足够的转速就能产生足够的升力。
大桨的迎角先不要调,先把它恢复到摔机前的状态,仔细观察摔机后的状态,找到不同点问题就解决一半了,跟着就是慢慢摸索、调试了。

网友:

泡沫桨飞不起来是正常的, 我的一样; 但原来的桨是可以的; 只要转速够, 原来的大奖没坏就肯定可以; 可以手抓住飞机试试升力;  主电机是不是不行了, 速度不够。 另外看看旋翼头上那些个小零件 又摔丢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