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BO横向偏移的问题解决及方法

楼主(2004-03-03):
微调拨到极限也未能纠正偏移,很多人谈到这个问题,我的JABO刚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取下舵机力臂调节一下力臂行程就可以了,一般调节一格到两格,回中观察斜盘的水平位置合适就行,我的微调现在基本在正中

网友:

直升机都具有横向偏移的,不论油的还是电的都一样,必须随时修正的,要不怎么说直升机比固定翼难呢?

楼主:

如果斜盘本来就是歪的当然要不停修正,我是说调整的好也就不用老修正了

网友:

修正好的飞机在飞行个过程中不需要大的修正,不过很难做到纹丝不动

网友:

下面引用由ttlong2004/03/03 09:26am 发表的内容:
如果斜盘本来就是歪的当然要不停修正,我是说调整的好也就不用老修正了
理解上有点错误,我飞油直也是这样的,油直的精度各方面算好的了,但是一样有偏移问题,还是需要不停的休正,只有可能短暂的放开双手,不可能存在长时间稳定的状态,这和直升机原理有关系,如果是双桨共轴的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传说中.三个陀螺仪可以解决以上问题.传说中.国外用这种遥控直升机撒农药

网友:

传说中?直接安装一个红外线自动平衡仪就可以了,放开手,平衡仪就会自动休整飞机状态,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发射机不给信号,飞机都保持水平悬停的,这玩意挺适合初学者,我帮朋友装过一个,一旦你手忙脚乱的话,马上放开发射机,飞机就自动悬停了,不过对于进步就没什么大作用,会让你过分依赖它,一旦拆除掉你就不能适应过来了,价格也比较高。

楼主:

下面引用由kosh2004/03/04 04:11pm 发表的内容:
传说中?直接安装一个红外线自动平衡仪就可以了,放开手,平衡仪就会自动休整飞机状态,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发射机不给信号,飞机都保持水平悬停的,这玩意挺适合初学者,我帮朋友装过一个,一旦你手忙脚乱的话, ...
好主意,多少MaNe,俺都快没信心练了想改飞固定翼了

网友:

哥们在香港买的,1400港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