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FF9和FF6能不能在飞达上用?

楼主(2003-05-19):
我想升级,不知道用FF9好还是FF6好。FF6在以后的
油动直升机
中能用到什么程度?也能飞固定翼吗。3810的性能和FF9是不是在一个水平上?

网友A:
ff9应该好一些吧,起码在设计与使用上要方便的多,都能飞固定翼,ff9个人感觉要比3810好一些

网友:
如果你买遥控器,经济不差就买FF9,一次到位,以后什么都可以玩

网友B:
duan老师,据我观察你帖的照片,你的机器是否是配的振华遥控器的版本?如果是,那么恭喜你,FF6和JR的设备是不能与之相配的!呵呵:)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duanchzhu在 2003/05/18 11:31pm 编辑]
哦呵,,,我本想用FF6或者FF9来控制飞达。对我的机机是振华PCM第五版。振华的遥控器不好用。
ps.换晶体也不行?FUTABA不也是PCM?

网友B:
肯定的告诉你,答案是无论怎样都不行,即使遥控行,D5版的混控也不兼容Futaba设备,兼容Futaba的混控和D5的不兼容!
因为PCM是数字编码格式,不同牌子的发射机、接收机的编码不一样。正是这个原因,即使同频的PCM设备也不容易产生相互干扰。

楼主:
强力抗干扰在这里成了拦路虎了,嘿,也好,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