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BO的主电机转速不高什么原因

楼主(2004-03-29):
昨天飞了几分钟后,出现了把有油门打到最大,主
电机
转速不高,噪音却很大,尾电机的转速还正常,什么原因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机軸承不良 加點油吧

楼主:
不会是电机损坏或者混控烧了吧

网友B:
都不是!原因是主桨的攻角太大,把它弄小点!

楼主:
主轴上同大别针粗细的销子脱落了怎么安装,谢谢

网友B:
对准位置装上不就得了嘛

楼主:
谢谢这么耐心的回答,我已经修复,是JABO的主轴销子掉了,新机拿到的时候就是很容易掉,我换新的又掉了,这次用钢轴两头打卯,看还能掉吗?买新JABO的朋友要注意这点,不过昨天飞的很不错,调好了,机器很好飞也好悬而且还耐摔,就是动作不好掌握,网站最好把发射机配的模拟器放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