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JABO朋友

楼主(2004-03-27):
  我是电直新手,今天飞了加V头的JABO,感觉是灵敏很多。稍微动一下,整个旋翼变化很快,变化的瞬间连机都晃动。不知你们回出现这现象吗?还有,不知你们飞JABO感觉怎样?我感觉实在是太太太难飞了,练了那么久,还是控制不住它的侧翻,现在不敢飞高,约1米多的高度,现在虽然可以在空中保持十秒左右,但都是象“醉酒公”一样,东倒西歪的,要不停的拼命前后左右的拉回来,最后总是来个侧翻着地告终。这种侧倾现象你们的JABO会有吗?这是正常的吗?是不是要多练?我估计再这样练下去,回飞也没飞机给我飞了。
     请指教!!

网友:

朋友,
可試一下拆下v 頭.....可能更易飛 ! 待"起飛"一段時間才再裝回 !
tony

楼主:

下面引用由tonywu2004/03/26 08:40pm 发表的内容:
朋友,
可試一下拆下v 頭.....可能更易飛 ! 待"起飛"一段時間才再裝回 !
tony
谢谢你!其实这种倾斜在装上V头以前就没改变过,装上V头也一样,只不过就是“浪子回头”快一点。

网友:

适应了就好了

网友:

加‘V’头后只是反应迅速了,别的没影响,检查一下是否装的太紧了。我刚开始时就是装了又拆掉,后来又装上,关键是手势,动作要轻一点,按您说的情况,好象是重心没调好。

楼主:

下面引用由东方朔2004/03/27 09:11am 发表的内容:
加‘V’头后只是反应迅速了,别的没影响,检查一下是否装的太紧了。我刚开始时就是装了又拆掉,后来又装上,关键是手势,动作要轻一点,按您说的情况,好象是重心没调好。
重心应该没问题,提起旋翼头,头尾都很平衡了,再放到桌面上,连起落架都很平衡。

网友:

我的飞机也是这样 很难保持悬停 反复调过许多次了 是不是设备的问题 换个好点的接收机 陀螺 舵机会不会好点?

楼主:

下面引用由北京青年2004/03/27 08:35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飞机也是这样 很难保持悬停 反复调过许多次了 是不是设备的问题 换个好点的接收机 陀螺 舵机会不会好点?
如果要换这些东东,那还不如再买一架。省事。

网友:

楼上的朋友给推荐一架?我现在正在努力把佳宝的机械部分改成全金属。
ms的电直怎么样?能稳定悬停吗? 对了,我试过把佳宝的大桨末端剪去15mm稳定性会增加一点。

楼主:

下面引用由北京青年2004/03/28 11:38am 发表的内容:
楼上的朋友给推荐一架?我现在正在努力把佳宝的机械部分改成全金属。
ms的电直怎么样?能稳定悬停吗? 对了,我试过把佳宝的大桨末端剪去15mm稳定性会增加一点。
我也很想帮你,可我也不是很熟,菜鸟一个。问问班竹吧!但我相信佳宝的机械部分改成全金属,一定飞不起来。

网友:

把平衡翼稍微调起一点角度,大概两边各5度。应该会有改善

网友:

改成全铝的飞不起来?太小看电直的升力了吧

网友:

平衡翼万万不可有角度,一定要是0度!!!这是正确的做法,任何角度对它来讲都是不好的,会产生阻力。平衡翼的作用是产生陀螺效应!!!记住这个功能,除此之外,它没有别的任何功能!所以不需要角度。

网友:

请问斑竹:以前的帖子上曾经说过把平衡翼杆加长,好象是从原来的加长到23cm会增加稳定性和操纵性。有道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