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我的JABO老是向一个方向偏

楼主(2004-04-01):
请问为什么我的JABO老是向一个方向偏,离地的时候还老是向后退。
由于第一次玩,不太明白怎么会是。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将斜盘调至水平,主轴垂直。

网友B:
大胆点,多推油门飞到50厘米高就好控制了。要离地不离地就会到处乱飘,过了这一关就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