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BO 打轉 !

楼主(2004-04-22):
各位電直友,
我的jabo每次起飛均出現下列情況,
油門到50% Rudder要向右大約70% ....升空約一呎.....一放開Rudder...Jabo 就(機頭向左)不停轉 ! 好似無pg03 gryo 一樣 ! (這pg03 是長亮綠燈....不能調至紅綠 ??)
我用 jr x3810...手控 ! 可以怎樣作調教....發揮電直的穩定呢 ?
Tony

网友:
你这样试试:
1、把发射机的尾部微调调到中间
2、将陀螺仪的微调调到红灯和绿灯一起亮的时候
然后再飞,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动发射机微调的情况下,调整陀螺仪的位置,找到让飞机离地后不打转的位置,也就是中立点

楼主:
成都小财神兄,
已調盡了...反時針方向....亦試過拆下pg03再貼上 ! 而rubber 已在中位 !
Tony

网友A:
估计尾电机不行了!
lxd1954

楼主:
已換了...! 是炭刷的 ! 情況一樣 !
Tony

楼主:
Hi 各位,
這幾天換了一只gws pg03 ($265) ....set 好紅綠燈...ok 起飛......離地可呎左右 ....機頭向"左"自轉.... 好似玩花式咁....放開rubber 仍然自轉 ! 打左右rubber 都是自轉 ! 我以為是jr x3810...問題 ...轉用gws 4ch...情況一樣 ! 有邊個大哥可幫我呢 ??? help !!!
Tony

网友B:
GYRO 的中立点没调好!!不一系要调到红绿灯一起亮的!!!

楼主:
各位.....眾說紛紜 ???/
Tony

网友C:
逆时针转么?是不是尾电机不匹配,转速不够呀?

网友D:
这两天我的电直也打转了!冷不防就来一下,逆时针的,转速很快,可以判断此时尾马达完全没有工作,因为打尽左尾舵远没这么快的。把尾马达、小齿、尾齿、尾桨逐一换下来,情况一点没变!从尾马达上焊两条线到万用表上,抓电直在手上加油正常油门连续两分钟,却没有见到电压异常。我给尾马达功率件并焊了一块的,有可能两个一起出问题吗?那么是混控电调有问题了?还是连接电线有问题?那是换上不很久的漆包线呀!有点晕了。
另外有个感觉不知真不真。旋翼头上的连动件摔断了一条臂,飞起来好象比以前反应快了。细看连动件与双孔连杆接触的位置,两者都磨光了一片,难道细小的磨擦会损害电直的反应速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