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平生第一次玩电直(JABO),把主翼摔脱臼了,请大侠帮忙(附图)

楼主(2004-05-04):
我想把球型扣拆开,把机翼头拿下来,请教大侠怎么拆呀,
毕竟昨天刚买的,害怕一下子给整坏了。

网友:

把连接在平衡翼杆和旋转头上的那个拉杆取掉翼可以取出来了

网友:

没有摔坏任何东西,卸下来的步骤是;先把两颗“8”字型的球头扣掰脱主旋翼头的两颗球头,然后就用手把陷下去的一边旋翼头往上掰,同时另一只手捏住主轴。不用担心会掰坏,因为主旋翼头也是卡扣式卡紧轴承的。
    另外那片金属片叫旋翼头加强片,建议装在旋翼头的上面,这样方便拆装;旋翼的固定螺钉最好在卸下主旋翼头后再拧,直接这样拧容易把螺钉头打滑,因为螺丝刀不能和螺钉垂直。

楼主:

谢谢版主和nemnem大哥了
我已经把主翼头卸下了
应该可以装上了

网友:

请教一下“另外那片金属片叫旋翼头加强片,建议装在旋翼头的上面,这样方便拆装”加强片装在上面是“旋翼头-加强片-旋翼”这样装的吗?

楼主:

对于JABO来说这个好像不行
上面的塑料片(你说的旋翼头)不像加强片一样,他只能从一端套进
要想从下面套,即使是把主轴延长轴拆下来也不行,因为这东东被控制外盘上的连接平衡杆的那个四空轴(太菜了,不知道这东东怎么称呼,见笑了:)给挡住了

网友:

这是我的机子旋翼头部分,把原来的螺钉换掉,用M2.3*10的螺钉取代,再用螺母固定,这样解释清楚了吗?

楼主:

明白了,就是把加强片给抽出来,加到翼头的上部,就是把主翼向上平移了一层
好办法!

网友:

泡沫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