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BO失控

楼主(2004-05-10):
     我的JABO在室内操作时失控的现象没出现过,但一到室外,距离超过8米左右,失控的现象特别频繁,我在室外操作的次数共有8次(无风),失控的现象就有7次了。(电池电力是满的)。JABO遥控距离不会这么近吧?我今天因失控,最后一只尾浆也打段了,第三副主浆也硼口了。(接收机的天线没动过捆绑着的,发射机天线已抽出)
       问题在哪?请教各位!

网友:

我早就听说嘉宝容易失控了!
再次得到证明!

楼主:

下面引用由jait2004/05/10 10:48am 发表的内容:
我早就听说嘉宝容易失控了!
再次得到证明!
唉。。。。苦脑啊。。。倒霉啊。如果还有选择,我就。。。。。。。。

网友:

我的飞达也是这个问题。一到室外就会失控。
我估计是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接收机灵敏度低,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距离远了。
第二就是小电直是通过控制电机功率来控制升力的,所以飞得高了,想通过收小电动机功率下降时,纵向横向的操控力变小,操控变得迟缓甚至失控。

网友:

不会吧,我还准备买jabo的也~~~~到底能不能买呀~

网友:

遥控模型出现NO控的原因有很多:
1.环境的干扰,注意你的周围是否有强电磁波辐射源。
2.同频干扰,注意在你周围同时在玩遥控模型的朋友,他们使用的频率是否和你的一样。
3.超过遥控范围(由发射机功率决定的覆盖范围,以及接收机灵敏度共同决定)
如果排除1、2项,那么请检查是否发射机或接收机的问题,发射机要注意检查电池电量是否够。检查的方式是:把发射机的天线全部收起来,把接收机的天线全部展开,逐渐拉开距离,至少应该在20米空旷地域里能受到正确的控制。这时再拉开发射机天线,不短拉开发射与接收的距离,来判断最大遥控距离。特别是新设备,最好都进行这样的检查,不要等到飞上了天,才发现NO控,那损失就大了。

网友:

除了以上1.2.3点外,电池电量是否足够,以及马达的电火花也是引起NO控的原因之一。

网友:

有做过这个距离测试的记得贴个结果上来看看啊!让大家也有个参考!(有空我也测测我的先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