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BO 尾架 !

楼主(2004-05-15):
大哥們 !
怎麼jabo 的尾架...軸心很難更換 ...bearing 太緊 !!可有良法 ???
Tony

网友A:
哪个啊?是那根2厘的碳杆吗?
如果是:将碳杆在轴承处切断,用钉子状的物品硬敲出来,事先最好准备两个轴承。

楼主:
东方朔兄,
怎樣裝會好一些呢 ?
Tony

网友B:
不会那么紧吧。

网友A:
我的是在木板上钻了个2.3厘的孔,把轴承放在上面,慢慢敲进去的,注意的是在碳杆的尾部套上旧的轴承,防止碳杆裂开。
既然动了尾架,干脆改为拉桨吧,对散热有好处,可以查看旧帖。

楼主:
是否即....直駒 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