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拆除JABO旋转头?

楼主(2004-05-24):
想换JABO旋转头,可不知道怎么拆卸,请教模友了!谢谢!

网友A:
先把倾斜和控制外盘相连的两个小连杆弄小来会吧,然后仔细看连动件上面有一个金属的小亮点,用针把它顶出来,就可以啦. 用点力拉大浆就可以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