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V锂电试飞JABO,一点点感触

楼主(2004-03-24):
终于收到了从商城寄来的3.7V 1600mAh的锂电单体,赶忙两节串联组成了7.4V的电池组(那时还没有推出7.4V的成品电池组)
检查无误以后就开始飞JABO了,油门还没有推到1/2,机体就很轻松的离开了地面。明显的感觉飞机非常的轻盈,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非常爽。
因为起飞重量的减轻,所以7.4V的电压并不显得很吃力,反而发现了以下几点好处:
1、重量的减轻使得马达的输出功率下降,飞的时候声音很好听,是刷刷的声音,而不是噪音。同时发热量明显降低,飞了10分钟,也只是有点热,可以放手指在散热片上。
2、重量的减轻使得机体的惯性减小,飞机变得很听话,反应迅速,延迟感减小很多。很适合我们这种初学者。
3、电压的降低使得马达的火花减少,非常明显,几乎看不到火花了,而且由此产生的飞机失控问题一并消失。以前由于火花干扰,我的JABO经常无故半空中打转,而且会失控摔机。
看来7.4V的动力也是很好的选择,特别对于初学者。

网友:

下面引用由albertdsh2004/03/23 04:46pm 发表的内容:
终于收到了从商城寄来的3.7V 1600mAh的锂电单体,赶忙两节串联组成了7.4V的电池组(那时还没有推出7.4V的成品电池组)
检查无误以后就开始飞JABO了,油门还没有推到1/2,机体就很轻松的离开了地面。明显的感觉 ...
请问那电池要多少银两?用什么充电器?又要多少银两?

楼主:

5iMX商城里都有啊!
http://www.5imx.com/products/eheli/products.htm

网友:

单体电池直接串起来就能用吗?不用加保护电路吗?

网友:

不用加,飞行无力时就要立即停飞(一般1600可以飞到25-30分钟),再飞就要坏电池。充电时要用专用充电器。

网友(2004-06-21):

正好需要,顶。。。。。
请问你用的什么马达? 一次可飞多久?

网友:

对呀!不是什么电机都行吧,380的电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