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宝不改装能配A.K.E 12V/1300mAh聚合物锂电池组吗

楼主(2004-01-14):
上面说A.K.E 12V/1300mAh聚合物锂电池组适合飞达和雷鸟,那嘉宝能用吗

网友:

翻一下旧帖子吧,据说能用,但最好换马达,不然的话会影响寿命。如果串3、4个二极管降压的话,可能会更好,但没有见这样的帖子,再等等高手的意见吧......

网友:

"串3、4个二极管降压" 是甚麽意思? 請指教!

网友:

电阻也行,

网友:

下面引用由tsangh2004/01/14 01:09am 发表的内容:
"串3、4个二极管降压" 是甚麽意思? 請指教!

那还上12V做什么?白费工

楼主:

电调不会挂吧?

网友:

串3、4个二极管降压估计还能飞起来,串电阻....呵呵,简直有点荒谬了。飞机的工作电流可不是恒定的,试问如何加电阻能保证飞机得到稳定电压?

网友:

串二极管,要过10A电流的,理论上每个可降压0.7V而不影响电流,使用1300MA的电池,估计多数人需要的是留空时间而不是高电压,有人试过吗?我也想知道结果。

网友:

高电压有好处,主桨转速可以加快,攻角可以调小,稳定性大有增强。还有就是有更长飞行时间,因为12V并不是所有时间都在用这么高的电压,实际工作时,只有8V-9V的输出,多余的3V可以用于余量输出。

网友:

不知有人用12V锂电飞过嘉宝吗

网友:


网友:

有机会我亲自试了告诉大家

网友:

只要接受机能够承受,混控没有问题,更没必要换什么电机,因为混控相当于一个开关电源,电机只要有足够的转速就能飞起来。用了高电压的电池组你会发现只需推比较小的油门飞机就离地了。

网友(2005-09-14):
到底有没有人飞过呀,我正准备换呢

网友:
我的改成用飞达混控、飞高接收机能用VK11.1V锂电吗?尾电机没换、主电机用的是AKE 9.6v280 马达。???

网友:
我试过,可以啊。
    先说一下我的机机的配置:嘉宝的原配电子设备,包括发射机、四合一板、舵机;机身是雷鸟的机身(把嘉宝的电子设备移植到了雷鸟的空机身上了);主电机是雷鸟的原配黑色 280 加强电机,主齿轮 14T ;大齿盘用嘉宝的,100T ;尾电机用普通的 130 电机配 14T 齿轮拖雷鸟的原配尾桨,注意,不要用四驱车的 130 电机,原因是普通的 130 电流会小一点,耗电没那么大,但是磁钢要换成四驱车的磁钢;飞了这么久尾巴上的 130 从来就没有烧过,根本没必要用十多块一个的尾电机(特省钱啊!!);旋翼头用我自己手工制作的铝合金半可调式旋翼头配自己手工制作的半径为 250mm 的平凸木桨(好飞得不得了!!)。
    好象有点跑题了,还是说一下我用的电池吧。
    我现在用的是 9call 串联的 AAA 镍氢电池,容量 650mah ,重量 108 克。标称电压 10.8V ,充满时峰值电压达到 12.6V ,和 3call 里电池充满时的峰值电压是一样的;工作电流没有测量过,但不落地悬停可以飞 5-6 分钟!
    和里电池相比,唯一的缺点就是飞行的时间比较短;但是优点却是很大的,就是省钱!!大家想一下,一组正规的里电池少说也得一百多块 RMB ,但我一组镍氢才 40 块左右,两组里电池的价钱我就可以买到 8-10 组的镍氢电池,足够爽飞一下午的了。
    以上的纯粹我个人的经验,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