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嘉宝

楼主(2004-02-04):
国产的小电直,据说先豪的转速低飞行不稳定,雷鸟的设备不尽人意,嘉宝和飞达在同一档次,做工还要好些,所以我的就是嘉宝。
但是,我认为还是比较粗糟,旋翼轴买回来就是弯的,无法消除双桨,换上V型旋翼头后太敏感,撞了几次墙,还好,只是把固定电池连杆的塑料件摔断了,别的都没问题,于是决定自制脚架,重装嘉宝。
1.调整旋翼轴:拆掉旋翼头后明显看出两个轴承是一边高一边低,用小碟子装油加热(水温太低),将旋翼轴浸泡一会儿取出,用钳子板正冷却,基本平衡了(没有达到100%)。
2.调整大桨:每次摔机后调整大桨要从下面拧螺丝很麻烦,所以将旋翼头的两个螺孔加大至3mm,用长螺丝固定。先将大桨、旋翼头和加强片组装好,用两根细线吊住球头的凹位调整平衡(两个大桨有0.5克的差距),用小刀刮重桨的边缘直到平衡。

3.自制脚架:用两条自行车的辐条弯制成型,中间加一连杆成‘A’形(固定电池)。滑行杆的连接位容易断裂,现将连接位钻穿,将脚架的下端弯成‘L’形,这样就保险了。整个改制只用了4毛钱(雷鸟的脚架卖不出去可别怪我),重量增加了11克,相当于一只大桨重量。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会发图片。

网友:

有时是由于桨不平衡,转起来后就会让人误以为轴是弯的,其实不是。

楼主:

单独拆下来不用测量,也能看出是倾斜的。可能是注塑冷却时变形,IQC又没验出来,QA也没抽到,就到我手上了。

网友:

东方先生好像很熟产生线管理

楼主:

版主英明,我就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前两年管生产,现在管QA,相对来说我对质量的要求还是比较苛刻的。
重装后的嘉宝很好飞的,用手抓住脚架,加大油门,只感到有很轻微的振动。

网友:

是的,完全没有振动是很难的。我调了这么久机器,发现最影响机器的振动来源就是大桨还有尾桨,只要严格的配静平衡和动平衡,应该可以有效消除。所以我现在很注重桨的平衡,一般都要手工调平衡。

楼主:

对呀,我现在头疼的就是这一点,每次碰机后都要好长时间调机,大桨的角度,电池的重心,很难找到最佳点,要不停地起降,等到调好了,电池也快没电了。
版主有绝招吗?怎样可以快速寻找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