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及更换这个嘉宝零件?

楼主(2004-02-21):
在不断失败、调整、飞行的练习中,终于掌握了嘉宝的飞行技巧,今天居然创纪录在家里狭窄的空间里以近似于悬停的状态使飞机在空中停留了10多秒钟。正当异常兴奋并准备练习提高的时候,突然闻到一阵焦味,发现尾
电机
不能转动,于是以为尾马达烧坏。
一检查,结果发现马达没事,连接尾动齿轮传动轴出现松动,而焦味是从连接尾动齿轮的那个零件传来的,仔细一看,发现已大幅磨损,还有金属片从里面掉出来。
我那个焦急啊!一来手头上没有零件,想请问是否有合适的配件更换;二来是不知道应该如何更换(我想把传动轴拔出来,费了很大劲头都没有成功),请问应该如何更换?
虽然出现损坏,但嘉宝的确非常适合初学者练习和飞行。从购买到现在,我的嘉宝至少摔过不下100次,其中好多次都是从近5米左右的高度自由落体,除了脚架最容易坏其他特别耐摔。强烈推荐新手买嘉宝。

网友A:
我用的正是嘉宝。

网友B:
你说的是尾桨中间,穿过的那条轴吗?

网友C:
掉金属片?看来尾轴轴承报废了:)很容易。去五金店转转吧

网友:
你说的这个部件是尾部轴承。。。

网友D:
我的也是,两个尾桨轴承磨损,轴承质量太差,经不起磨损。

网友:
在使用前最好打点黄油,尾桨转速非常的高,如果不处理一下,再好的轴承都受不了,我的油机也是这样的,上点黄油,可以用很长时间。

网友D:
这可不是上黄油能解决的。因为轴承的密封不好,容易吸灰更加剧了磨损。它的滚珠保持架居然是很薄的钢片,我看小日本的轴承,采用的是塑料(可能是尼龙)保持架,非常耐用,钢材质量也非常好,表面光洁度非常高。而嘉宝的轴承,我用尖咀钳把它从尾桨碳纤轴上取下来时,发现轴承上面留下了比较深的钳口印,说明材质不好,或者热处理没到规定的硬度。

网友:
我没有用钳子取过,我是将就他的那个尾轴从里面捅了一下把它捅出来的,小心别把尾轴捅断了。

楼主:
非常遗憾,我现在都还没有把轴承拿出来,正在努力,希望各位嘉宝同仁及早检查下自己的尾部轴承,多上点轴承油可能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