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嘉宝到了,但有些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4-05-29):
副翼微调打到最右边了,两片副翼向右的角度也很大了但机子还是向左跑,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danlli在 2004/05/28 10:08pm 编辑]

是在地上跑吧?快点离地就好了。
这个现象应该所有用尾桨平衡主桨力矩的直升机都有的,因为尾桨除了产生反力矩外还外加了横向的推力,因此要用主旋翼的倾角来平衡。在离地之前由于起落架的限制,主旋翼的推力是做不到平衡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danlli2004/05/28 05:17pm 发表的内容:
是在地上跑吧?快点离地就好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这种效应叫做“地效”,找空旷的地方,多推一点油,飞起来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5/28 06:36pm 发表的内容:
这种效应叫做“地效”,找空旷的地方,多推一点油,飞起来就可以控制了。

呵呵, 飞起来, 我老率机,呵呵

网友:

如果总是不敢飞起来那要练到何时?我练习时在家具、墙壁上留下了太多的证据。
如果没有感觉建议在模拟器上先找感觉再飞。
当然,我现在也只是能稳定悬停而已。(路还很长啊)

网友:

副翼微调打到最右边了,两片副翼向右的角度也很大了但机子还是向左跑,

机机还没有离地,旋翼转速不够,升力也就不够,所以向右的分力也就不足以平衡尾桨向左的推力.
多推油门,起来就行了
偶的也是这样

网友:

难怪啊,我也是这样的啊,飞的时候老往左偏,所以在起飞前把副翼打到最右,有一次狠下心飞了起来,结果往右狂飞,哎~~~~~
看来起飞油门不能加太慢了哦,可我又不敢加太快了啊,怕摔啊。
我下次记得,加油门快点,副翼不打看看,

网友:

加油太慢,要记住:迅速脱离地面,到30cm高度以上就好控制了。

网友:

不错,要记住:迅速脱离地面,到30cm高度以上就好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