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berCopter电动直升机---最新试飞报告

楼主(2003-12-19):
第一次试飞
所用设备为:发射机---JR9X, 设为PPM方式,接收机---飞高6通道,自制电调,PG03陀螺仪,4个华迈9克舵机,动力电池---AKE1300mAh锂电,陀螺感度大约在60%,主要调发射机的上下跟轴(混控),经过多次起降调正,终于可以飞出比较稳定的悬停,因为是在客厅里飞,动作量不敢大,总的感觉是:这飞机简直太灵活啦!只要给一点舵,它立即就有反应,也就是说,操纵性非常好!非常遗憾的是:装配中我没太在意尾桨传动锥齿与大齿轮的间隙,结果飞机正在悬停中,突然声音异常并急速打起转来,我立即收油落地,检查后发现,尾桨锥齿已经打秃啦!(好在配件中多配了2个锥齿轮)......因为是断续起降,没有留意电池的使用时间,第一次试飞,用的是PG03陀螺,感觉尾桨调整比较麻烦,另外,不尽人意的地方是:尾桨变距机构的虚位(间隙)较大,尾桨叶是玻纤材料的平板翼型,效率不会很高,桨叶要调出较大的正迎角才能保持平衡。再有就是感觉起落架的铝合金材料偏软,落地稍重一点,就会变形......
第二次试飞
根据第一次试飞遇到的问题,用了两天时间对飞机进行重新调整和改进,特别是重新制作了尾桨变距机构!尾桨夹头内镶进了微型轴承,变距杆采用了球头、球头扣结构,新作了一对木质对称翼型的桨叶,尾桨直径增加到150mm。改造了一个商品20A电调,使用纯正的铝合金材料制作了一对起落架滑撬支架,还有一些改进,参看以下对应的图片......
第二次试飞所用设备为:发射机---JR3810,SPCM方式,接收机---3810原配接收机,电调---经过改造的商品电调,陀螺仪---GY240锁尾陀螺(关闭发射机跟轴功能),动力电池---AKE1500mAh锂电池!......
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可以起飞啦!推油门加速---飞机离地---哇---爽---什么都不用说啦!---这才叫飞机!---真正的电动直升机!......
只可惜没顾上拍照片,哈哈!下个帖子发飞行照片......
lxd1954
CyberCopter电直组装、调整及改造过程中的一些图片:
1、重新制作尾桨变距机构,图中是制作好的一对尾桨夹头......

2、里边镶有微型轴承.....

3、重新制作的变距操纵滑环......

4、几个零件摆在一起看看......

5、这是尾桨桨榖,用内六角顶丝与轴固定......

6、将尾浆变距机构组装在一起......

7、换个角度看......

8、现在开始制作尾桨叶,这是拼粘好的毛坯......

9、将表面打磨平......

10、使用样板划出轮廓线......

11、两片对称翼型尾桨叶制作好啦!用1mm航空层板做4个小圆片,粘在螺丝固定孔处, 桨叶表面快速均匀地涂一层502,干后用水砂纸打磨光滑......

12、最后,在桨叶表面刷几遍涂布油,效果很好!......

13、将桨叶装上夹头,两边的松紧度要一样......

14、量一量看,大约150mm,为了提高尾桨效率,特意比原配桨做大了点......

15、新做的桨和原配的桨摆在一起欣赏一下......

16、离近点观察......

17、装上飞机啦!......

18、效果不错吧......

19、从后方观察......

20、看看钢丝摇臂处的改进---专门做了一个带槽的压片,这样就不用担心钢丝摇臂会掉出来啦......

21、齿轮架两侧的玻纤板我也改用了铝合金板,这样才牢固啊!......

22、在看看这个地方,钻了一个小孔,压入了直径0.8mm的钢销......

23、外面又包了热缩管......

24、用真正的铝合金(硬铝)材料制作了一对滑撬支架, 表面已用氧化铜抛光处理,非常亮!图中右边是原起落架......

25、换上了新做的支架......

26、这是准备改造的商品电调......

27、仔细看了说明书后发现,说明书中推荐使用的电调为30A,又临时决定用JR3810设备并用原配接收机试飞,如果再用我自制的那个电调,机头就有点重了。所以,现在拿这个电调加以改造,将它的输出电流加大......

28、改造过程中没拍照片,贴一张示意草图吧,需要说明的是:原电调+5V稳压用的是78M05,能供出的电流在500多毫安,而CCPM的斜盘需三个舵机混合推动,78M05无法胜任,改造电调,除了在末级加功率场效应管外,78M05也要换掉!换用7805即可......

29、这就是改造完成后的电调......

30、为GY240专门做的固定架,陀螺装在这里,调整非常方便!下边就是3810原配接收机......

31、锂电池最后决定装在机架内,特意又做了一个电池安装座......

32、图中那个长一点的电池,就是AKE1500mAh(三串)锂聚合物电池,试飞时动力非常强劲!如果想飞那种急速跃升动作肯定没问题!试飞中我光顾调飞机、调双桨,飞起来后只觉得爽透了,忘记计时啦......
等我有空再飞时,一定要拍几张照片,一定用这组锂电飞并准确计一下时间,再向大家报告......

待续......下次贴飞行图片......

     lxd1954

网友:

刘老师你好!我对这飞机的尾桨也不太满意,觉得是桨太短了,推力不够,要把攻角调得比较大才行。你的设计很好,很羡慕您!想到什么就可以DIY什么,真好啊!另外,建议电池换一种大电流的接头,我发现用AKE锂电的原装接头只适合飞达这种小电流的应用,CyberCopter的工作电流估计在10A以上,换大电流接头较好。飞行时间我也很想了解,这个电池的性能我估计放到20A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晕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感觉刘老师就象机器猫一样
服老

网友:

刘老师,你的帖子真是一本教科书!收藏起来了,谢谢

网友:

电调改得太好了!尾桨也不错!手工真好!

网友:

vidct 你好:
     我也很喜欢CyberCopter电直也想买,但不知道坏了有没有配件卖?
                                                王殷明

网友:

5imx可以提供全部配件放心吧

网友:


网友:

佩服刘老师的DIY精神,加精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