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改造“CyberCopter”电直主旋翼机构

楼主(2003-12-31):
经过几次试飞调整,感觉“CyberCopter”电直旋翼机构的晃量(虚位)稍大,也就是说各部分配合间隙稍大,在某些转速段易出现双桨,为了彻底解决配合间隙大的问题---要爽干脆就爽到家,近几天抽了点时间,重新制作了一套主旋翼机构,重点放在各部位的配合间隙上,间隙尽可能地小,但又必须确保转动灵活!
现在已经做好啦,非常爽!贴几张制作过程中的图片......
1、制作大桨夹头,这是车制好的零件毛坯

2、已做好的夹头,每个夹头中要压入两个小轴承

3、图中左边的是原机旋翼头机构,右边的零件是新做的

4、装上平衡翼跷跷板,装好平衡翼---用的是雷鸟的平衡翼,平衡杆是自行车辐条

5、近距离看看,钢丝滑轨也装上啦,原机的钢丝是压进去的,而现在我是用螺丝固定的

6、装好平衡翼的操纵臂,它的尺寸和原机一样

7、离近点看看

8、换个角度观察

9、桨距操纵摇臂已做好,装配时要仔细地配合间隙,可以看出,这里我使用了球头

10、这是制作好的防扭滑块和剪形臂机构,为减小晃量,采用了叉形接耳结构

11、接耳与摇臂用钢轴连接,小钢轴两端轻轻铆击出少许翻边,防止脱出

12、将防扭滑块和剪形臂装上主轴,滑动要灵活,但又不能有晃量

13、现在来处理一下大桨跷跷板机构---粘上阻尼橡胶

14、装上大桨轴,装入钢轴销

15、两边再装好保险挡片

16、将球头扣连杆装好并调好长度,这些球头扣也是手工制作(如何制作可参看我以前的帖子),下部的旋转斜盘仍用原机的,原机的斜盘质量非常好,就没必要重做啦

17、换个角度看看

18、再离近点看,至此,主旋翼机构的制作全部完成,各处的配合间隙非常理想,无晃量,又灵活!

19、将新制作的主旋翼机构装上飞机,再抽点时间配合发射机调整一下行程,然后就可以爽飞啦!!!

lxd1954

网友:

我也想好像你般想搞什麼就什麼........
真好!
光看這個電直你就改過數次
而且越改越好
真的服了.....
哈哈
飲多了...............

网友:

我比较想知道详细的加工过程,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

网友:

你为什么不自己做全架飞机出来买呢?????
为大家服务呀??

网友:

注:刘老师自己动手完全是为了个人爱好!不是做出来卖的。对否?

网友:

偶像级人物

网友:

下面引用由lym06102003/12/31 01:20pm 发表的内容:
你为什么不自己做全架飞机出来买呢?????
为大家服务呀??
刘老师当然有自己做一架完整的直升机啊,不过不卖的,呵呵。 你看刘老师以前的帖子啊,很精彩的!

网友(2004-11-03):
我比较想知道详细的加工过程,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

网友:
刘老师 斗胆提个小小的建议哦
大浆夹头里面 固定螺丝和轴承之间 如果装上减震橡胶环效果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