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介绍几款高档电直,空机在两千左右,最好是金属旋翼头,CyberCopter除外

楼主(2004-03-06):
请介绍几款高档电直,空机在两千左右,
最好是金属旋翼头,能飞3d,样子漂亮的
CyberCopter除外

网友:

金属旋翼头不太可能,除非买那个国产的CyberCopter电直。
两千左右还是PICCOLO-PRO首选或者买大电直空机ECO8比PICCOLO还便宜呢.

网友:

其实MS应该是最好的选择,Piccolo Pro虽然可以3D,但它是用的老技术,变距是用的机械式,而不是CCPM,不符合潮流趋势。MS就是CCPM的,尾桨还是轴传动。

网友:

而且hornet 2 只是1300左右
更送一對碳千大槳
性能極好

网友:

我前陣子在香港(本地人)看到hornet 1 1300 左右
而hornet 可能貴點 因為沒有問過價
我提議你在香港訂吧
shipping fees 也平很多
又快又可靠
https://www.cyberheli.com/shop-products-list.asp?BrandID=20&CategoryID=10

网友:

MS600吧,2xxx元要得到了。想要金属旋翼头还要加钱呢!比picoloo fun和c-c电直好!

楼主:

能否上传hornet 2 的照片

网友:

vidct
头衔: e-Heli论坛版主

级别: <高级5iMX模友>
来自: 重庆China
总发贴数: 2784 篇
注册日期: 2003/01/07
[发消息] [搜索] [查看] [好友]

邮件 复制 回复该用户 回复
--------------------------------------------------------------------------------
  其实MS应该是最好的选择,Piccolo Pro虽然可以3D,但它是用的老技术,变距是用的机械式,而不是CCPM,不符合潮流趋势。MS就是CCPM的,尾桨还是轴传动。

  请问版主CCPM是什么意思.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CCPM就是电子式斜盘,用三个舵机控制偏航和螺距的机构。相对于传统机械式而言,这种方式结构更简单、更可靠,但必须遥控发射机支持CCPM模式才可以使用。

网友:

   vidct
头衔: e-Heli论坛版主

级别: <高级5iMX模友>

  谢谢版主.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3/09 11:46pm 编辑]

想买Hornet II,
首先觉得太大(680mm)。
Hornet II的强度怎么样?
都是ccpm控制的吗?
怕买来不经玩。
大家给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