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达马达能降温了

楼主(2003-05-21):
这几天我用薄铜片焊制了一个散热器,效果很好,若不加机罩更好,飞3块
电池
也只是微温,又省钱。总重才4克,不比商品差哦,希望大家也动手自制一个,关键是接触面要保证就好了。

网友A:
请问舵机上的块块是什么东东?有什么作用?

网友B:
一定加固舵机的东东,我也用其它方法加固了。

网友C:
这种舵机加固办法好!请问用的是什么材料?

楼主:
那些方块是轻木块,它本身材质较软,用来加固舵机效果很好,我用它加固后,舵机再没脱落过,同时也保护了舵机。也希望同行们试试。

网友D:
可在散热片和电机间涂CPU用的导热硅酯,电脑配套市场能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