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karus piccolo

楼主(2003-02-02):
模友自制的象真机架。

楼主:
机头罩是成品的,尾部和机身完全自己制作。真佩服这些鬼子们的闲情逸致:)
国内有些piccolo的D版机,应该也可以自制这样的机壳。
感兴趣的就请跟贴,我随后把设计图传上来。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2/01 07:47pm 编辑]
做得的确很漂亮。
但有个问题,piccolo以轻小为诉求,它对重量也很敏感,如果做得这样的话,重量可能会增加很多,可能使飞行时间减少。另外,piccolo D版机的尾马达品质实在不敢恭维,基本上连续飞1星期以内就会坏掉,电刷磨损。不知道piccolo有这方面的问题吗?
ps.照片中机器用的主桨似乎是升过级的,我比较喜欢这种主桨的造形。

楼主:
piccolo是追求轻巧,但还是有人追求精致。就象油动机,很多机型都可以在一样的机架的基础上改装成3d或者象真,这样才显现出模型的多元化吧。
我的机尾马达电刷还很耐用。
另外,piccolo的旋翼有好几种升级件。如图: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windheli在 2003/02/01 10:12pm 编辑]
碳刷piccolo尾舵电机。

网友A:
图片没显示出来

网友B:
看不到碳刷piccolo尾舵电机.

楼主:
再来!

网友A:
不错不错!它完全与国产的飞达尾马达不一样!谢谢你提供这么珍贵的照片!
飞达用的比这马达短很多。不知道在国内可以找到品质好的替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