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先豪的朋友注意

楼主(2003-05-21):
我朋友的先豪飞起来后,只要动一下升降舵就会前后不停的摆动,而且摆动的幅度会增加最终无法飞行。以检查过旋翼、十字盘、大奖头都正常。不知原因出在那里?请飞先豪的朋友给个药方。

网友:

我的先豪和你的现象一样,一直飞不成,不知能否退货?5555!我哭!

网友:

以前有朋友说过,后来据说是它的主轴是碳纤做的,用久了会弯,就造成此现象。不过我认为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它的平衡翼重量太小,或平衡杆长度不够。飞先豪的朋友不妨试试增加平衡翼两端的重量。

网友:

我的先豪也翘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5/20 06:57pm 发表的内容:
以前有朋友说过,后来据说是它的主轴是碳纤做的,用久了会弯,就造成此现象。不过我认为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它的平衡翼重量太小,或平衡杆长度不够。飞先豪的朋友不妨试试增加平衡翼两端的重量。
我还没买电动,但感觉上VIDCT的说法有道理!

网友:

我曾做过实验,将飞达的平衡杆剪短,不断的剪,直到不能正常飞行,于是我想看到的现象发生了,当平衡杆短到一定程度时,机器就开始不断的点头摇晃,无法控制,这个现象和先豪一模一样……

网友:

  我飞的也是先豪的微电直个人感觉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主浆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松紧要适度。
  2:主浆必需配平。
  3:平衡杆换成自行车条。
  4:更换主轴换成金属轴。
  5:主浆浆尖各配一块一克重铅皮(双面胶固定)
  6:少量降低陀螺感度。
  7:安装电池靠前一些。
     经过以上调整个人感觉很好飞很稳手接都可以。以上是我的一点体会希望和模友交
  流。错误之处请前辈多多指教共同提高。
                                                 王殷明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朋友的先豪有希望飞好了。

楼主:

朋友很高兴的打电话告诉我,他的先豪用了各位提的改造方案点头的问题解决了,现在很好飞了。他叫我转告感谢各位了。
《3:平衡杆换成自行车条。》加长5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