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OLO 和 MS700 哪一个在稳定性,灵活性,3D性能等,综合性能上更好些

楼主(2004-04-23):
PICCOLO 和 MS700 哪一个在稳定性,灵活性,3D性能等,综合性能上更好些

网友:

我是MS的支持者,我选MS

网友:

ms尾桨传动换成金属件绝对爽!尤其是天热起来了,尾电机发热,效率很低。稳定性差。

网友:

好问题,我下周去香港,想买一个MS或PICCOLO,等大家给意见。谢谢。

网友:

飞MS吧,我飞MS600爽着呢!在国外,很多飞行爱好者评价,MS比piccolo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xiejinjin2004/04/22 07:22pm 发表的内容:
好问题,我下周去香港,想买一个MS或PICCOLO,等大家给意见。谢谢。
去香港什么地方买?

网友:

如果你不飞3D其实差不多,而且PICCOLO有些配件可以和飞达先壕等通用的。

网友:

PICCOLO副翼和大桨连在一块的,当副翼有动作的时候,马上传递给了大桨,不象其他的电直那样,要通过头球扣间接传递这个变化量,所以它更加灵活,没有安装新型号3D头的MS也比不上PICCOLO PRO灵活,这个KOSH是试验过的。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十字盘的空间特别大,空间大的话,就能做很大程度的倾斜,传递变化量更多。

网友:

去香港什么地方买?
卓艺

网友:

下面引用由newer2004/04/23 02:26pm 发表的内容:
去香港什么地方买?
卓艺
可以讲详细点吗,,,,我迟些也去HK,,具体在哪里,,好到时过去搞台,,,,另外请问PICCOLO,MS都有卖吗????价格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