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

楼主(2003-05-21):
第9到12组
电池
后,马达明显没有力量。推杆机体剧烈震动一下后可以平稳离地,杆推到头,飞机离地高度也不到0.5m,3-4分钟后基本就不能离地了,怎么调整翼型也不行,我充电时间基本是3个小时左右,电池烫手后停止,电压满足。前面斑竹介绍应该清理主马达碳刷,具体如何操作?

网友A:
拆开后喷WD40,再装上即可。
并检查碳刷是否磨尽,若还剩1/3,建议更换。

网友B:
马达发烫后,力量会降得很快得。

网友C:
我的飞机现在也是这样了!
本来充满电爬升很轻松的,但前两天明显动力不足!拆开电机,一边的碳刷已剩1/3,
昨天更换新碳刷尾盖,还是老样子:(是否要经过几次磨合?3块电池了,还没上去!
急啊!!!各位前辈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A:
调桨

网友C:
但我发现明显是马达转速不高,听起来声音无力!原来的桨飞起来蛮轻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