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E-SKY送的模拟器无法用?

楼主(2004-02-26):
为什么安装后用键盘控制就可使用该软件,但总是无法检测到遥控器?导致无法用遥控器练习。如何设置?

网友:

2、按口选择32位VDX
这第二步好像不行哦,我的显示为灰色不可用状态,无法选择,请问怎么回事?

楼主:

对,就是选择32位VDX和16位DDL这两项灰色,无法选择。我换了几台电脑都是这样。那位大侠指点一下。我的飞机飞到不敢飞了,老是撞。希望能从电脑学学。

网友:

如何制作连线?

楼主:

装了一个98,终于能用检测到遥控器了。但不知如何调整,不知道如何对应遥控器的通道,不知遥控器的那个方向对应软件的那个方向。

网友(2004-04-19):

玩E-SKY送的模拟器时,遥控器用不用上电池的?

网友:

是啊,要不要装电池呢?

网友:

要吧,我试过如果不上电池模拟器没有反应的。而且我尝试过拔晶体电流大约116ma左右,不拔晶体大约156ma左右,拔晶体来玩的效果不明显。建议要拉长天线来玩,不然

网友:

一定要上电池呀??也关天线的事??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我心高飞2004/04/20 01:57am 发表的内容:
要吧,我试过如果不上电池模拟器没有反应的。而且我尝试过拔晶体电流大约116ma左右,不拔晶体大约156ma左右,拔晶体来玩的效果不明显。建议要拉长天线来玩,不然

网友:

我的E-Sky摇控器终于连接到电脑了,它原装连接线的com口插头接线可能出了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都这样,反正我这台就是连不上电脑。后来我把连接线的com口插头打开,用万用表一测,发现两根线中的其中一根好像接得不对,因为从连接线的com口插头测量只有一条线是通路,我把不通的线接到了连接线的com口插头的其中一针上(当然,是哪一根我也不知道,我也是一针一针试出来的,它的5针和7针都是地线,这是可以测出来的,而失效的线我把它接到了9针上。),再按照42134213来校对,一切正常!(此时我接的是Win98,不知道2000能不能用。因为这连接电脑的问题困扰了我好久,所以我要好好玩玩再来试下2000和XP的接线法)
还有就是一定要装电池玩。

网友:

下面引用由onetofree2004/03/01 08:37am 发表的内容:
原机配的线只能在98上用,XP需自己制作COM口连线。
说得对

网友:

你的连线里面共有几根线呢?谢谢!!

网友:

共两根线

网友:

等你的照片啊~~~谢谢谢谢

网友:

我的E-Sky摇控器终于连接到电脑了,它原装连接线的com口插头接线可能出了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都这样,反正我这台就是连不上电脑。后来我把连接线的com口插头打开,用万用表一测,发现两根线中的其中一根好像接得不对,因为从连接线的com口插头测量只有一条线是通路,我把不通的线接到了连接线的com口插头的其中一针上(当然,是哪一根我也不知道,我也是一针一针试出来的,它的5针和7针都是地线,这是可以测出来的,而失效的线我把它接到了9针上。),再按照42134213来校对,一切正常!(此时我接的是Win98,不知道2000能不能用。因为这连接电脑的问题困扰了我好久,所以我要好好玩玩再来试下2000和XP的接线法)

嘻嘻,相机没照清,不过也应该看得到了。
还有就是一定要装电池玩。

网友A:
看不清楚接线啊,我的E-Sky并口线路好简单,和你的完全不同啊

网友B:
那转接头是原来就有的,我也懒得去改它了,第一条线和第二条线也是原来就焊好的,(如果你的也是这样)只有蓝色的线才是我自己加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