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调整

楼主(2004-05-20):
我的机机昨天到了。给上油门就满屋子跑,不感飞。那位教我一下怎么调

楼主:
遥控器下部的四个开关是干什么的?
混控板上的两个电位器是干什么的?

网友A:
建议什么都不要动,先看完这篇教学文章后再飞:
http://www.5imx.com/info/info-b/info-b4030929a.htm

楼主:
机机横向移动太大不敢飞起来,怎么办?

网友A:
看上面我推荐的这篇文章,看了就知道怎么办了。

楼主:
谢谢了,问一下,遥控器下面的四个开关是干什么的?

网友A:
是设置各通道反向操作的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大雨在 2004/05/20 09:59am 编辑]
E-SKY的发射和接受各是几通道的?我想再做一个固定翼,问一下可以用吗?

网友A:
4通道的,做固定翼,当然可以用啦!原理都是一样的。

楼主:
我的机机的接收和混控是分开的,而有的是四合一的我就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