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阿,再也不买E-SKY了!

楼主(2004-05-24):
E-SKY才飞了几次,大浆,尾浆全部断了,今天甚至连尾管与机身连接处都断了,连接处太细了,粘都没办法粘,真不知道E-SKY的设计者怎么设计的,这么脆弱,特别是尾管连接处,设计得那么细,郁闷死了,不知道其他E-SKY的模友怎么解决阿?
同样我的先豪用了好长时间了,大浆,尾浆,都是完好无缺的,只是有几道划痕罢了。

网友:

羡慕
你怎么会买两架同一个档次(fixed pitch)的电直

楼主:

我先买的先豪,很难控制,在网站上看网友都说先豪的难控制,不适合菜鸟,才又买了架E-SKY。
结果发现E-SKY的却好控制,但是它的零件太太太脆弱了,几乎是碰几下就断!!!
反之我把先豪的旋翼头换成了雷鸟的,平衡杆换成钢丝,在经过细调,现在先豪已经非常稳了,起飞时几乎没有偏移,悬停时只需要很少的打舵就能稳定的悬停。
还有啊,版主帮帮忙,E-SKY怎么样才能修好啊?

网友:

E-SKY的电子设备很不错,建议把机身全部换成JABO机身,买空机买,很便宜。再把ESKY的电子设备装到JABO上,就很完美了。

楼主:

vidct说得没错, E-SKY 的电子设备确实不错,带有启动低油门保护功能。
全部换成JABO,是不是连旋翼头,倾斜盘,旋转头都全部换掉啊?

网友:

换JABO空机就可以了,就是这个:
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Show.asp?id=582

网友:

尾桨可以用塑料瓶做,然后找那种带有海绵的双面胶来贴在尾桨座上,呵呵,那可是怎么摔都摔不坏啦~~

网友:

用双面胶粘可不结实!要用螺丝拧的。要不一转就甩没了。而且用饮料瓶做尾桨要用双层的,然后用哥俩好粘在一起,否则太软 动力损失太厉害

网友:

下面引用由jait2004/05/23 03:16pm 发表的内容:
E-SKY才飞了几次,大浆,尾浆全部断了,今天甚至连尾管与机身连接处都断了,连接处太细了,粘都没办法粘,真不知道E-SKY的设计者怎么设计的,这么脆弱,特别是尾管连接处,设计得那么细,郁闷死了,不知道其他E- ...
老兄, 在好的东西也是需要正确使用的, 不然铁蛋, 在我手里, 也能玩成铁饼的哦。。。呵呵, 说句玩笑话

楼主:

请问上面的朋友:
怎么用饮料瓶做尾浆啊?
盼回复。

网友:

在论坛上“搜索”“尾桨”啊,很多例子的,我找的双面胶比较的强,可不是普通那种,粘上去很难弄下来,AB胶我也试过,一打就飞~~~~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友!

网友:

下面引用由chunk2004/05/24 09:22am 发表的内容:
老兄, 在好的东西也是需要正确使用的, 不然铁蛋, 在我手里, 也能玩成铁饼的哦。。。呵呵, 说句玩笑话
我同意你的说法,应该是楼主调试的问题,我玩了e-sky才三天,现在已经可以在家里不带练习架悬停了,觉得到目前还没有必要换零件,坏的倒是有两点,
1、主机架的尾管接合部位断了一点(我以前在这里说过这个弱点)
2、主机架插起落架的地方穿透了
不过这些基本不影响飞行所以没有必要换。其它的主浆、尾浆什么的全部完好,只有主浆上有一点点在桌腿上磕碰的痕迹。
总的来说我觉得e-sky非常容易飞,飞起来以后也很稳定,很好控制,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你会磕碰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只要起飞以后动作不要太大,发现控制不住的话马上收油门就好了,最多直直的掉下来,基本不会由什么损失。

网友:

它的尾撑对尾桨保不是太好,着地的时候有点后倾尾桨就废了~~~

楼主:

楼上的老兄啊,我的也是主机架插起落架的地方穿透了,总体感觉E-SKY的材料设计很薄,拿着机身再开机旋转大浆事后发现机头都会扭曲,绝对是设计与用料问题,而不是调试问题。
先豪我用的时间长的多,摔得更多,但是只有脚架和尾马达坏了,其他都好好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jait2004/05/24 11:52am 发表的内容:
楼上的老兄啊,我的也是主机架插起落架的地方穿透了,总体感觉E-SKY的材料设计很薄,拿着机身再开机旋转大浆事后发现机头都会扭曲,绝对是设计与用料问题,而不是调试问题。
先豪我用的时间长的多,摔得更多,但 ...
嘿嘿,我计划再买套佳宝II代,据说是加强了很多地方....

楼主:

楼上的兄台,什么时候买了,用了后告诉我一声,俺也了解一下啊!
可以交流交流,我的QQ:103469931,msn:ren1206@msn.com

网友(2004-12-09):
说的真好啊

网友:
你们的ESK居然能飞?我的ESK-3D的买了俩月了到现在还没正经飞过呢,三颗舵机三个速度,行程还不一样。你说CCPM的结构的飞机用这舵机能飞的上去吗?!一提就来气。还是老老实实飞我的油直吧。
有一句假话我去撞墙!!!
我这个气啊,真想骂人~~~~

网友:
爱飞扬  在 2004-12-10 12:36 AM 发表:

你们的ESK居然能飞?我的ESK-3D的买了俩月了到现在还没正经飞过呢,三颗舵机三个速度,行程还不一样。你说CCPM的结构的飞机用这舵机能飞的上去吗?!一提就来气。还是老老实实飞我的油直吧。
有一句假话我去撞墙 ...

说的真好啊
我也没正经飞起过就伤痕累累了,郁闷啊
零件都是自己贴回去的
太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