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摔出来的e-sky惨状

楼主(2004-05-27):
我说过的设计缺陷之一:尾管连接点,已经完全断了,靠的是脚架还连在一起
仔细看看,上面的
舵机
安装位置也有点变形了
前脚架把机身穿透了,被舵机线挡住光线照的不清楚,不过还是能看到从机身上面穿出来的脚架碳纤杆。
摔了无数次,最后狠心破罐子破摔打到墙角,终于裂了的大桨。还是比较皮实。
尾桨,也是摔了无数次,这是第二个了
终于可以换机机了  不过要说明的是,这上面可都是我野蛮飞行的结果,大家切勿模仿。
上面也就是全部坏的地方了,玩到现在旋翼头结构还没有坏过,裂痕都没有。即使摔成这样,刚才照完上面的相以后又飞了一下,吊着那半边断掉的脚架飞起来了,让我惊讶的是,不光能飞,还几乎不抖动,原以为会抖得很厉害的尾巴也没有抖动。看来e-sky还是很耐操的。如果不想花钱的话修修补补完全可以继续玩上好一阵子。

网友A:
真惨!兄弟准备换什么机机呀???

网友B:
不用整体换,只换一个小电直的空机就可以了。

网友C:
我的esky其实摔得更厉害,不过真的有支502就可以让他继续工作~~~
我也是准备买台不带设备的佳宝换设备上去玩~

楼主:
就象上面各位说的,打算换个空机身,但我还没想好换那种呢,毕竟e-sky还不错,而且很多零件都好好的,换佳宝2代机身脚架比较好,但是好像旋翼头和e-sky不通用,浪费严重啊。如果e-sky旋翼头能装在佳宝机身上的话我就买个佳宝2带的机身和脚架就可以了。大家意见如何?

网友D:
大齿轮好像磨损的非常厉害?

网友E:
没错,E-SKY的大齿轮也很容易磨损!它的塑料件很不结实!

网友F:
会不会和主齿咬和得太紧了?

网友E:
不是,咬合的很正常,是出厂设的,没动过。转动很灵活,又不会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