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的控制外盘和其它牌子的不通用,怎么办???

楼主(2004-06-03):
E-Sky的控制外盘的小球头比其它牌子的小一点,各位有什么好办法?我的电直就因为它,有几个星期没飞了:(

网友:

如果连整个外盘内盘换成飞达或者JABO的呢?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4/06/03 09:51am 发表的内容:
如果连整个外盘内盘换成飞达或者JABO的呢?不知道行不行
可能要整个旋翼组都换才行,唉,怎么E-sky的配件就那么难找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