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E-sky的混控比例调节电位器好像不起作用了???

楼主(2004-06-04):
我E-sky的混控比例调节电位器好像不起作用了,怎么调尾
电机
都保持不了对尾。机头老向左转,
遥控器
上的微调也打到最右了,还是不行。
这种情况下,用11.1V的电压是不是好点?(我原来是用7.4V)

网友A:
如果刚买来不是这样,而最近才出现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尾马达老化,估计使用不了多长时间了。拆开尾马达看一下它的电刷是不是快磨断了?

楼主:
是刚换的尾马达,在商城买的。新尾马达才飞了三次(一次约十分钟),应该没那么快就老了吧?

网友B:
我知道了,可能是你用了商城的豪华版尾马达,你把它换为普通版马达看看,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的是商城的MonsTer 4200碳刷尾马达(普及版),是它的原因?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