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E-SKY的朋友请来看!

楼主(2004-05-31):
我的E-SKY板子是不是出问题了?现象如下:
油门往大拉到一定程度时,指示灯变成红色,然后机头开始向左转,这是即使将方向舵打倒右边尽头也没用,除非将油门下降才能制止左转,电池换了好几块,也没有用!
原来好像就没有这样!
也忘记了是不是油门拉倒最大指示灯一定会变红?请E-SKY的朋友试一下然后回个帖子行么?
怎么办啊???

网友:

是不是遥控器上的油门微调调得太大了?

楼主:

不是,E-SKY的板子只能是遥控器和微调全部在最低位置时才能够启动。

网友:

我的好像是电池电量比较低的时候会这样,回头再试试

楼主:

上面的朋友你试一试,电池充满时是不是只要油门拉到最大指示灯就变红,然后飞机转圈/
非常感谢阿!!!

网友:

油门推到最大,电调肯定是变红,这是正常的,表示全负荷运行。

楼主:

已经知道原因了,是豪华版尾马达的原因。

网友:

下面引用由jaitjait2004/06/04 06:14pm 发表的内容:
已经知道原因了,是豪华版尾马达的原因。
为什么豪华版尾马达会出现这种问题?我换了商城的MonsTer 4200碳刷尾马达(普及版)后也出现这情况?怎么办?难道这商城的MonsTer 4200碳刷尾马达不能用?可E-SKY原装的马达不好找呀:(55555555555

网友:

各位高来快来说说呀。。。

网友:

E-SKY尾马达10元一个,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得到啊

网友:

换E-SKY原装尾马达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解决我的E-SKY就当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