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新换的12V锂电池,可刚接上,电路就冒烟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无内容)

楼主(2004-06-29):
(无正文)

网友:

是否正负极性接反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dfly2004/06/29 01:52pm 发表的内容:
是否正负极性接反了?
我想应该是,两天前我就接反了一次,在商城里买了锂电,因为电源接头是JABO、飞达那样的,和雷鸟的JST插头不同,需要改装。不小心把接线接反了,结果  ……一阵烟过后……混控报销了      新的混控还在路上……

网友:

使用直流电源一定要检查正负极性,千万错不得!!

楼主:

谢谢各位了。

网友(2004-08-13):

雷鳥用12V  原裝可是9.6V哦,最高能承受多大電壓?

网友:

最高18V电压

网友:

对的,楼上的说的对
一般的电子设备,电压高几v没问题。不过不要用的太恶劣旧好

网友:

謝了,請問你怎麼知道的

网友:

因为很多人的雷鸟都是在用11.1V的锂电飞,除非接反电源,一般都不会烧的

网友:

大家小心啊,这还不是无刷,要是无刷电变损失更惨重

网友:

你为什么不用万用表测一下??
一块普通的数字表,好点的才50元
比混空便宜多了

网友:

he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