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问题,如何延长尾电机寿命。

楼主(2004-06-30):
各位,升级为锂电后飞得很好,但是出现了新问题,就是尾电机很容易烧,大家有什么好经验介绍吗?

网友:

我的建议:升级直驱尾浆  :)

楼主:

下面引用由肯得炸鸡大厨2004/06/29 11:40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建议:升级直驱尾浆  :)
详细说说

网友:

直接换成碳刷尾马达就可以了。
直驱桨要找到合适的马达不太容易
大厨用的马达似乎太重了,而且功率也较大,耗电量就会增大,飞行时间就短了。

网友:

干脆像刘老师一样改掉用轴传动

网友:

改造工程也不小

楼主:

实在没辙,前几天换碳刷马达了,可是听说碳刷马达也不是很耐用,先试试吧……

网友:

如果是电压比较高。建议串联二极管。一般的整流管的压降是0。7V,如果串两只就是1。4V,如果你的尾电机以前工作在9。6V。现在是11。1V那么就串2只

网友:

我认为应该降低尾电机的负荷。方法有几个。
1、改变尾电机结构,用无刷尾电机。(目前看来最彻底的办法,但成本高。)
2、降低尾浆转速。(需要改造尾电机为大扭矩,而且只能延长一点寿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3、降低主浆扭矩。(用PE浆,但是容易出现双浆而且不好调整)
4、增加尾电机转速,降低螺距。(可能会加快电刷磨损)
5、减少整体重量。(通过降低主浆扭矩来间接达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