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小电直改造的几点看法,请大家指教。

楼主(2004-07-01):
1、减轻重量。
好处:
(1)降低机身转动惯量,对主电机、尾电机的寿命都有好处。
(2)电池可以选择余地更大。
(3)飞行性能也有提高。
(4)出现意外的时候落地速度也低了,损失也会小些。
但现在小电直在原始设计上已经考虑到这些,所以这几点只是在大家在升级改造过程中需要注意的。
2、更好的电子设备
好处:
(1)好的陀螺带来更稳定的尾部控制,利于练习者控制技术的提高
(2)可以降低主电机尾电机的磨损和发热。
(3)更轻的重量。
个人看来GWS的三合一混控就是比较好的设计,可惜只能用于有刷系统,期待无刷三合一混控的出现,不过这可能是个比较遥远的事情了。
3、尾电机问题
尾电机是消耗比较大的部件,但是我还是觉得尾电机方案用在不可变桨距的小电直上比较合理,毕竟效率比较高,而且相对轴传动来说尾电机方案的总体拥有成本还是比较低的。轴传动的部件实在太多,出现问题的机会比尾电机还是要高一些,而且解决起来也复杂的多。
要延长尾电机寿命我认为应该降低尾电机的负荷。方法有几个。
1、改变尾电机结构,用无刷尾电机。(目前看来最彻底的办法,但一次投入成本高。)
2、降低尾浆转速。(需要改造尾电机为大扭矩,而且只能延长一点寿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3、降低主浆扭矩。(用PE浆,但是容易出现双浆而且不好调整)
4、增加尾电机转速,降低螺距。(可能会加快电刷磨损,但个人觉得增加尾电机转速带来的最大好处应该是尾部的控制能更加稳定,这对练习大有好处。)
5、减少整体重量。(通过降低主浆扭矩来间接达到目标)

网友(2004-08-02):

学习!

网友:


网友:

赞成这些看法,但现时几乎所有的改动都背离减轻重这一方向,有的还增加很多。

网友:

基本赞同,减轻重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也有负面的影响。
比如,更容易受到气流的干扰,抗风性变差。机体过轻,容易产生共振,局部的些许不平衡很容易影响飞行。

网友:

(4)出现意外的时候落地速度也低了,损失也会小些。
速度会降低?枷利略的《两个铁球同时落地》这个道理没听过吗?速度不会减低。。
但是轻一点,所带来的惯性冲力就会小一点。。。
反对你说的速度会低点。。。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cliffman在 2004/08/06 01:06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超级坦克2004/08/05 07:45pm 发表的内容:
(4)出现意外的时候落地速度也低了,损失也会小些。
速度会降低?枷利略的《两个铁球同时落地》这个道理没听过吗?速度不会减低。。
但是轻一点,所带来的惯性冲力就会小一点。。。
反对你说的速度会低点。。。
呵呵,速度一定会低的,你想想铁球和同样重量的棉花一起落地哪个速度低?
同样的风阻面积不同的重量......
--------------------------------------------
正要睡觉了,突然发现自己的一个错误,立马上来改正
超级坦克所说的是对的,“落地速度确实是一样,惯性冲力就会小一点”,但是质量不同,落地时刻点首先触地的部件承受的力就不同。我自己太过想当然了。
原来我的发言还是保留吧,作为对自己的警示。
感谢超级坦克的指正。

网友:

同意尾电机改无刷,虽然一次投资较大,但一劳永逸。但目前还没有那么小的无刷吧。

网友(2004-11-03):
说的好
学习呀

网友:
cliffman  在 2004-7-1 12:11 AM 发表:

1、减轻重量。
好处:
(1)降低机身转动惯量,对主电机、尾电机的寿命都有好处。
(2)电池可以选择余地更大。
(3)飞行性能也有提高。
(4)出现意外的时候落地速度也低了,损失也会小些。
但现在小电直在原始 ...

补充两点,小电直要想飞好好需要:
1、强劲的动力:动力大了,转速提高后,飞机的稳定性及操作性会有所提升
2、装V头:可以使飞机的操作性提高,便于控制